GA-PH67A无CPU电压

楼主(2019-03-19):
通电开机风扇转一下停,转一下停,测量主板其他电压都有,CPU电压没 出来,查供电芯片6364条件 1脚,35脚,40脚电压都正常,手上没有这个芯片,在论坛上看到很多说换了6364CPU电压也不出来的,所以干脆也没定。继续逛论坛寻求方法,有人说是通病Q36被击穿导致不出CPU电压,然而我的不是。。。后来看到有人说要跑码之后才出CPU电压,加焊了一下桥,好了,开机了。但是之前修到一个没有南桥复位,CPU电压也 出来了的。

GA-PH67A-D3-B3 B_BIOS.rar

备份亮机的两个BIOS

网友A:
6系列平台,如果BIOS不正确,CPU供电也不会出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6系列平台,如果BIOS不正确,CPU供电也不会出的,

动桥之前先刷过BIOS的,这个板2个BIOS,论坛上只找到一个,B-BIOS,刷上去还是不行,然后才加焊的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