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 8进水不开机

楼主(2019-03-19):
接到一台 iPhone 8 进水的机器 。拆开以后 板底上都是水。先把主板洗一遍,把有腐蚀的 显示,背光 基带电源 指纹升压 更换。
以后接电,触发开机 起跳电流70MA ,接屏开机  白苹果重启。
刷机进度条走完以后 不出第二次的进度条  依旧反复重启。  小8 修的不多 而且这种问题也没遇到过
求坛子里各位指点一下我这个小白。

网友A:
起跳70应该还是有一点小漏电,我觉得你可以先把背光,显示指纹等之前有腐蚀的先拆掉,然后看电流,正常的话在一个一个装回测试,如果拆掉还70起跳,那可能还是有腐蚀或者损坏的芯片

网友:
70算正常了吧 你说的是刷过了 重启后的进度条不过吗

网友:
指纹,前置排线i2C阻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起跳70应该还是有一点小漏电,我觉得你可以先把背光,显示指纹等之前有腐蚀的先拆掉,然后看电流,正常的话 ...

思路明确,厉害

网友:
先查IIC总线正不正常

网友:
8如果音频坏的话会引起重启的 。但是刷机可以过

网友:
这种问题就不是很好修了  慢慢的排除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