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DELL 3440 13221 二修机 8声报警

楼主(2019-03-19):
接一同行机器DELL 3440,能开机看电流也差不多显示了,但不显示8声报警,DELL 8声报警一般是没认到屏。拆机看到主板被人动还少了个芯片,打开图纸一看是少了个VGA管理芯片, 去料板找了一圈还没有,马上订个芯片,这芯片还挺贵的12块多,芯片来了装上去开机还是一样,不过有进展的是外接亮了,内接还是8声报警。难道显卡有问题,外接显内接不显当然不能就认为显卡好,但维修多的人都知道,三代机器之后的显卡坏的机率小多了,不太相信是显卡坏了。8声报警不认屏,还是从屏接口这里查一查。 一查发现屏供电跟3D3V_LCD_ROM这个电压没有,打值发现在3D3V_LCD_ROM这个电压阻为7,这明显不对,电压是由3D3V_S0转换的,感觉短路了,马上烧机但烧不出,只能一路一路断了,还好有0欧电阻,当断开L5302时正常,看了下图纸是给RTD2136R供电的,这芯片看图纸是屏的管理芯片,查到这里大概也知道怎么回事了。马上换掉OK。
这机子应该是RTD2136R短路了,上家找错把VGA管理芯片拆了。中间不认屏还以为屏被上家换了,所以拆屏换了也不行。

网友:
思路清晰 缕的不错 细心加经验.......

网友:
这机器本来也不算什么难的,就是觉得很久没发贴了,现在的机器也没什么好修的,大多数都是刷BIOS

网友:
羡慕你,8声报警不亮 》订VGA芯片换》外亮内不亮》跑电路换发现屏供电芯片RTD2136R短路》更换修复。条理清楚!

网友:
8声报警不亮 》订VGA芯片换》外亮内不亮》跑电路换发现屏供电芯片RTD2136R短路》更换修复。条理清楚

网友:
其实外屏显示了基本都能修好

网友:
哈哈大家都互相怀疑啊

网友:
按照你发方法秒了一台同问题的谢谢

网友:
我之前也有个一样的机器 问题也是一样 没搞定修了显卡

网友:
8声报警不亮 》订VGA芯片换》外亮内不亮》跑电路换发现屏供电芯片RTD2136R短路》更换修复。条理清楚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