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电源改装

楼主(2019-03-19):
维修电源数值太小了,15v1a的可调电源,望各路大神教我改装

网友:
改装办法:打开淘宝或京东,搜索“可调电源”,选择一款高电流(5A或10A)高电压(0-36V)可调电源,加入购物车,付款,收货,改装成功。

网友:
线性电源,内部是变压器的,变压器限制了能输出的最大电压和电流,基本没得改。

网友:
麻烦帮我想点办法可以吗?改到2a电流足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