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硕]
华硕E402NA 的维修过程

楼主(2019-03-19):
电脑是同拿来维修,告诉不开机,主板拿来之后接电源,无待机电流,经检测没过保隔,此没找到图。充电芯片为BQ24780S,手里没有,在论坛找到了一个大哥发的24780S的PDF,大致测量一下 基本供电都有只是6脚ACDET为1.7v,看了一下图这个脚是用两个电阻分压,计算了一下应该是2.5左右, 明显不对,自己拆电阻分压了一个2.7v  接电源开机故障解决。

网友:
华硕图纸没有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个是通病吧

网友:
666能解决旧是高手!支持一下!

网友:
这个修的真不错值得学习

网友:
我也遇见过这样的故障啊

网友:
维修的很仔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66

网友:
我也遇见过这样的故障啊 ,,,,,,,,

网友:
现在的机器不小心就挂u  这样问题少了

网友:
拆电阻分压了一个2.7v  接电源开机故障解决

网友:
这EC是炸了么??还是我看错了???

网友:
华硕的这种BQ百修不腻啊,刚开始看以为你的EC烧了个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