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家庭音响MDZ-13-DA维修

楼主(2019-03-19):
小米家庭音响MDZ-13-DA,通电没有反应,因为没有指示灯也看不出什么问题,直接拆机,检测电源部分24V输出正常,看来问题出在主板上。
网上没有查到这块主板的电路图,看来只能盲修了。测主板上24V经过电容到U4的123脚,经4脚控制,5678脚输出电压,先检测U4,发现DS已经击穿,型号为WPM9435A,找了半天没有同型号,百度也没有代换,看来只能订货,先拆下U4,测试后级没有短路,这一路先放这不管了,继续检测,发现24V还通过L5到芯片TPA54335A的2脚,为了保险期间,顺便也发了2个TPA54335A,经过3天等待,芯片到货了,装上U4,还是没有输出,看U4控制脚经芝麻管控制,强行拉低U4控制脚电压,U4输出正常,没有图修起来有点麻烦,不知道这个EN在什么情况下发出,经过思考,在不确定这个EN是在什么情况下才开启的,先换下TPA54335A。因为之前测试过主板没有短路情况,才更换TPA54335A,结果故障还是一样,先找电路图吧,都是不经常见的芯片。
先从TPA54335A查起,第2脚供电24V正常,测1脚对地阻值正常但是没有输出,7脚EN脚0.3V不正常,EN是从第2脚供电经电阻分压而来,通过分压计算得出EN为4V,测串联电阻无穷大,并联电阻47K,算出串联电阻应该为235K,找到一个200K和30K电阻,串起来组成230K,接好测得EN为4V多一点,应该可以用,通电后试机故障修复。总结,在没有图纸的时候,芯片EN信号的开启有先后顺序,当一个EN不正常时,可以看别的EN信号是不是正常。

网友A:
也行啊,厉害楼主,平常都不会去修这个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也行啊,厉害楼主,平常都不会去修这个的

这东西不常见,找不到图纸也很少人会修。

网友B:
电路计算能力不错,很强。有理论基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路计算能力不错,很强。有理论基础

能看懂线路,分析电路元件的做用,通过计算才能找到故障点。

网友C(2021-09-27):
这种主板两种板本

网友C(2022-02-11):
请问怎么拆开的 我们拆了所有螺丝 下不了手 不知道怎么拿出来

网友C(2022-07-15):
直接把两个电阻拆掉换换上200k和30k电阻吗?

网友C:
有偿咨询,w发红包

网友C(2022-08-19):
我的链接蓝牙可用,插线就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