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测试好]
发个宏碁E5-571G-57D9独立BIOS

楼主(2019-03-19):
宏碁E5-571G-57D9独立BIOS 板号:A5WAH LA-B991P REV:1.0

E5-571G-57D9 BIOS.rar

网友(2019-08-02):
备份的,还是自动改的me

网友(2019-11-17):
刷了 试了 可以用  就是开机慢一点

网友(2020-10-29):
四代和五代是否可以通用???

网友(2021-01-25):
谢谢楼主的BIOS,今天我也修到一台宏碁E5-571G笔记本 I5-5200U GF840M显卡 4显存 板号:LA-B991P REV:1.0 故障:待机0.003触发上到0.554~0.658之间跳动不显示没有图像。刷了楼主的BIOS后电流 0.689亮了,进系统拷机 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