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CL]
TCL L55E5800A-UD液晶电视无声音故障维修一例

楼主(2019-03-19):
TCL L55E5800A-UD液晶电视无声音故障维修一例

  机器型号:TCL L55E5800A-UD

  机芯:T968A

  故障现象:液晶电视无声音

维修与分析:

  通电连接视频信号跟USB播放都无声音,此板功放是用的TAS5707,测量功放供电12V正常,试更换TAS5707开机故障依旧,然后对此芯片所有电压进行测量发现13脚3.3V供电稍低些,正常应为3.3V 。实测电压为2.7V,更换U100后开机测试,TCL L55E5800A-UD液晶电视无声音故障排除。

  备注:维修时紧记先测量电压后再维修其他模块。

网友:
线性电压不行的   久不久也能碰到

网友:
老哥,你是TCL售后维修部的吧,怎么都是TCL的机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