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300E5K 板号BA41-02501不上电

楼主(2019-03-19):
用户送一台三星300E5K   不上电,接上可调电流待机高,撤机把电池取了,主板取出,在上可调,电流高,手摸3V 5V芯片 结果烫手,测量3V限行短路,把3V限行电容和3V 5V芯片取掉一样的短路,直接加电烧,用1A左右电流烧了一会没有发现什么问题,用2A电流烧,EC边上一个电容发烫,取掉电容测量,电源短路,换一个电容OK    装上所有正常

网友:
EC   周边    ····· 运气还真好   每天一个就够快餐钱了

网友:
恩,3v线行短,EC换的多,运气好啊

网友:
现实当中还是烧机大法灵验啊,楼主实在棒极了

网友A:
烧机大法永远的修机经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烧机大法永远的修机经典

有时候短路电阻值接近0烧鸡也烧不出来的!

网友:
3/5v待机芯片取下来还能加电了?

网友:
一个电容短路引起的故障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烧鸡大法好,电容短路,问题解决。

网友:
楼主技术真高,分析透彻,值得学习。

网友:
三星机器一般大短和BIOS ,两者多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电容短路的机器一般都是送钱的

网友:
也就是说   就是一条死鱼 你捡到了

网友:
能捡死鱼也是 一种实力 啊  。就怕那种本来 能显示 拆下不开机了 的  ,那才叫 要命。

网友:
送钱的机器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9-06-20):
这机有没有图纸,独显供电不出电压

网友:
这种故障 就是捡漏 捡干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