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5-471G 板号DA0ZQ0MB6E0 不上电 图纸BIOS

楼主(2019-03-19):
用户送一台E5-471G   插上可调,开机有反应,没有电流起来,撤机,测量  19V   公共点,3V  5V   都正常,测量15V只有2V  问题就在这里 测量PD5 PD6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,也不短路,直接把PR64取下装在PR65位置上  OK  上电亮机,此机成功修好,把图纸和BIOS传上大家使用吧

E5-471G 工厂BIOS板号daozqomb6eo独立.zip

网友:
能有个简图就好啦        才知道这两个电阻的作用

网友:
你说的 是拉高G的  15V 吧  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我在修个SONY    也是触发小电流   所以我来参考一下

网友:
那15V是什么原因变低的呢,最后查出来了吗。谢谢!

网友:
这个不好吧没有解决根本问题。其它15v怎么办呢

网友(2023-08-14):
把PR64取下来装在PR65的位置上是什么道理?应该说一下。

网友(2023-10-27):
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