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山寨苹果机LED恒流板的正面高清大图

楼主(2019-03-19):
求高清大图,我的那个六脚芯片烧坏了。。。这个是从别的地方随便拆了一个装上去的。。。
谢谢
主板版号 C35 MB REV1.2 MS ME-198407主板借用了1.1的图。。。

网友A:
                   这玩意  有什么好修的    垃圾

网友B:
你看看这个升压电路和你的是否一样

网友C:
改一个不就行了

网友D:
六角芯片很多都是可以直连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看看这个升压电路和你的是否一样

差不多,我的1脚与6脚相连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改一个不就行了

马云家找不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六角芯片很多都是可以直连的

说明你对电路没有进行分析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这玩意  有什么好修的    垃圾

你这不修,那不修,吃什么?估计也就离关门不远了

网友F:
修好有成就感,但是改一个通用的就几块钱,淘宝很多,比较省时间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这不修,那不修,吃什么?估计也就离关门不远了

说的好。什么都不修开修理店干什么?只要客户愿意花钱修那都可以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修好有成就感,但是改一个通用的就几块钱,淘宝很多,比较省时间

麻烦发一个链接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