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ux501j不开机,什么反应都没有,不亮灯。

楼主(2019-03-19):
朋友咸鱼买到 一年了,使用过程中就黑屏了。本人菜鸟 一般都是什么问题啊?

网友A:
建议查一下电源芯片,看看是不是虚焊,或者短路保护了,最好有可调电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建议查一下电源芯片,看看是不是虚焊,或者短路保护了,最好有可调电源

好的  我试试

网友:
另外这个机器还值多少啊  朋友好像不想要了  能买多少咸鱼

网友B:
使用过程中黑屏?现在机器还无法点亮吗?如果可以点亮,你就去掉独显电压,使用集显看看还有没有问题,如果无法点亮,你需要按照时序去维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使用过程中黑屏?现在机器还无法点亮吗?如果可以点亮,你就去掉独显电压,使用集显看看还有没有问题,如果 ...

朋友说用用就黑屏  然后一直开不了机器 什么没反应

网友C:
如果你不是维修人员,就拿去电脑店维修,如果是,先备份原机BIOS再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这个的测测才知道              , 估计显卡供电吧         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果你不是维修人员,就拿去电脑店维修,如果是,先备份原机BIOS再刷个BIOS试试

不开机和bios有关系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