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x1carbon 2016 不通电

楼主(2019-03-21):
主板插上可调电源不开机,电源电流0.02A,撕开贴纸发现主板维修过已经换过U101,用表测量L7402电压只有1.5v(正常应该是3.3V),测量L7401无电压(正常应该是5v),电压3.3v和5V都不正常,用电阻档测量这两个点也没有短路。(THINKPAD主板测量3.3v和5v建议用示波器量,修过很多是因保护电路导致3.3v和5一闪就没有了,外用表没法量出来。)因维修时忘记拍照片了,有些照片是后面拍的。
问题原因已经知道是3.3V和5V不正常,那么接下来就是按照电源时序检查电路

首先测量VREGIN20电压有到U101电源芯片上
测量电容C6805电容处VCC3SW有3.3V输出。接下来测量VINT20(公共电压)也有20V电压(VINT20阻值没对地,电压没有出来可以检查下RT热敏电阻)。

测量U41第12脚VINT20有20V电压,再测量U41第13脚VL5有5V电压,测量U41第
20脚和6脚M_ON电压只有3.1V被拉低了,正常是3.3v电压,
把Q7401和7402拆下来测量M_ON电压还是3.1v,测量L7402电感还是有1.5V电压,本来想把U41芯片拆下测量的,拆下来因VL5电压信号是这芯片输出的所以M_ON电压也没有,不管了先更换一个U41芯片,换好后还是一样。
因别人更换过U101电源管理芯片,我又重新拆下来更换了一个,拆下来都看到别人因没拆好掉了几个焊盘飞了几根线,接飞线的地方点了绿油还算蛮牢固的

奇怪这L7402电感1.5V电压是哪里来的呢,只能先找vcc3m也就是L7402输出的电路(如果vcc3m阻值对地基本都是CPU挂了)
vcc3m电路比较广,只能先从MEC1653下手了(这个芯片带程序资料的,开机密码和机器序列号也都保存在这个芯片里面)
拆的时候发现这个芯片下面灌的是黑胶,用风枪加热达到锡珠的熔点再用笔刀慢点弄下来
拆完托好焊盘插上电源,L7402电感3.3电压和L7401电感5V终于正常了。

装好MEC1653。插上电源主板终于正常上电了。电流0.21A不显示,然后测量了主板上面几个电感的电压,测量L8301没有内存供电电压。
检查是U32第28脚A_ON没有输入,经检查U32第28脚A_ON和U101芯片输出的A_ON不通,仔细看了下没发现哪里腐蚀和刮断线。

飞了一根线固定好后插电,电流表跳变很正常了,等了会外接正常显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