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小米手机维修]
小米平板1代,电流声求助!

楼主(2019-03-19):
小米平板1代,看电影电视剧中,扬声器出现电流声,间断性出现.插入耳机依旧有电流声.重启也无济于事!
有什么好的建议吗?
小米

网友:
公放坏了换一个芯片吧

网友:
换一个喇叭 还有功放块都换掉再看看 还有功放外围电阻

网友:
可能是功放的问题。

网友:
同意三楼的做法,先换喇叭,再测功放周围的电阻,个人感觉电阻出问题的几率比较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