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H61ML2 9.0 反复掉电重启

楼主(2019-03-19):
修一块映泰H61ML2  V9.0 触发后,CPU有初步电压1.2V,几秒后,稍降一点。这时应该是电源芯片已经识别到CPU。但无核显电压。再过几秒。自动掉电,一会又自动触发。反复如些。量主板全部电压都正常,就差核显。拆掉内存或BIOS,CPU供电是1.2V初始电压。一直不变。不会断电重启。换CPU也一样。不上CPU的话,CPU供电1.1V,集显供电1.1V,证明电源芯片没问题。现在请教高手。怎样下手。

网友:
换CPU也一样。不上CPU的话,CPU供电1.1V,集显供电1.1V,证明电源芯片没问题马上刷BIOS

网友:
刷一下BIOS试一下,看行不行!内存插槽有没有问题!

网友:
刷过论坛的其中一个BIOS,故障依旧

网友:
不是BIOS问题,那个电压掉电

网友:
没找到哪里少电压,应该都齐了,才到CPU吧

网友:
终于修好了。故障是读CPU后,集显不出。怀疑IC坏,无元件,先量上下管G极。发现上G无电压。下G有近12V。就是不出电压。不上U,有1.1V电压。感觉是带不动负载。无法只能上下管试试,于是跟板上的管互换。先换上管不行,到换下管时,终于出电压。成功显示,所有元件都无坏,怀疑是元件参数有轻微变化。导致该故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