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B75-P45 MS-7798 V1.0 求助

楼主(2019-03-19):
V星B75-P45  MS-7798 V1.0主板
老电脑了 重启后开不了机
CPU风扇在转 显示器无信号
折腾了很久
突然发现CMOS放电(短接12)
后显示器就有显示了
进Bios 保存后要重启 又无法开机进Bios
只能CMOS放电(短接12)
才能进bios
硬盘显卡内存全拆了 没法进系统

试了多次 电源直接开机  显示器无信号
短接12后 开机  可以进bios
关机或重启 又是显示器无信号

现在就是开机前必须要短接12一次

能帮忙分析一下吗

网友A:
V星出名的COMS问题吧!!!如果不是这个问题,就换个华硕的B75,比较好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星出名的COMS问题吧!!!如果不是这个问题,就换个华硕的B75,比较好用

能说说是个什么问题吗?假如是COMS问题怎么判断和检修

网友:
RTC电路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