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刷了几次BIOS就不在怀疑BIOS程序有问题了

楼主(2019-03-19):
今天接了台联想YI 300-15ISK,板号LA-D101P REV1.0开机电流只有0.18A,检测主板没有CPU供电。开始真不怀疑BIOS,还检查了差不多一个钟无结果。上论坛无意间看到了竟然是BIOS引起,然后就不断的下载原厂的,原机备份的,上下不止10份。BIOS芯片也换过来刷,但是电流都一样,真的不骗你们,我已经有点不再怀是BIOS程序问题了,但是想想还是到TB再买一份,结果亮了。 以为现在全部集成在一起了,以后就没有什么好修的了,结果一个BIOS就能随时让你翻沟里

网友:
恭喜亮机,请将BIOS上传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Bios也能刷十个,你真是有耐心啊!!!!

网友:
我看到论坛里很多了,只是不知道我这份能不能帮到你们

网友:
现在的有些机器真没什么可修的了!基本不是cpu就是bios。如果不进水,电路上坏的几率真不是很大。

网友:
看来要学会自己合成BIOS才行,估计少走弯路

网友:
真厉害,大神啊

网友:
bios   引起无cpu  供电   台板也一样的 。

网友:
楼主,建议你另外发一个帖子,上传BIOS,这里发了,有人需要搜索不到的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IOS引起没CPU供电的机器,下次得注意了

网友:
刷了10几遍BIOS,楼主真的能耐住性子,还我早去检修CPU供电了

网友:
对的上次我也是这样,有的不是原厂真不好用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正在修同样问题,的机器。

网友:
一般我怀疑是bios问题 都是TB买 效果好一点

网友B:
现在的BIOS真的恶心人  有的机器  把原BIOS 读下来再刷回去就亮了

网友:
在TB上面买了4个IO芯片,换了3个都不行,搞了半天,在换OK,真的无语!

网友:
我肯定刷不到10个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哈哈    还是买的厉害

网友:
6代以上的需要在BIOS里改些东西才能用,我也遇到过,还再学习改BIOS

网友:
楼主也是有耐心

网友:
不是刷几次才不怀疑  是每次的故障结合起来

网友:
楼主真有耐心,如果是我肯定以为不是BIOS了

网友:
是不是BIOS芯片有问题呢,换个试试看。一般刷过几个不是就不再考虑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的BIOS真的恶心人  有的机器  把原BIOS 读下来再刷回去就亮了

还有这样的,下次试试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现在的BIOS自己不合成都不确定好坏。。

网友:
bios  问题多       下载的好多不能用

网友:
一般我刷上三两个看电流有没有变化   如果一样没啥变化的那就不是BIOS的问  我都是这么认为的,

网友(点评):
我原来刷了四个电流都一样0.18A,如果不是看到他们的贴也说是0.18A没有CPU供电,我是不可能继续考虑刷BIOS的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我刷个3,5次就不想搞了。

网友:
6代以上的机子bios真难刷

网友:
不可能刷了十个原厂的都会不亮,这机率很少,要么是型号不对

网友:
很多比较新的机器备份的BIOS都是没用的

网友:
恭喜点亮,谢谢楼主分享辛苦受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也能刷十个,你真是有耐心啊!!!!

现在的有些机器真没什么可修的了!基本不是cpu就是bios。如果不进水,电路上坏的几率真不是很大。

网友:
遇到过相似事情,BIOS刷到怀疑人生,在要放弃的时候。。好了。。

网友:
维修真是让你、无法想像。难道前面10份BIOS真的不行吗?只是在你这台机器不行!恭喜你坚定了你思路!

网友:
在的有些机器真没什么可修的了!基本不是cpu就是bios。如果不进水,电路上坏的几率真不是很大

网友:
此种现像也有遇到过,就是别人测试可以亮机的,我刷上就不亮。在正常的机子上拆了一个装上就好了。

网友:
这个可以提前检查BIOS   有这方面的教程

网友(2022-10-18):
不错,刚好能用到

网友:
恭喜亮机,请将BIOS上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