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请求维修思路

楼主(2019-03-19):
8P重摔,卡白苹果,要怎么下手,电流上到1点多A,然后回到200ma,卡在白苹果,偶尔能进系统概率很低,有没有人遇到过,或者有什么思路。

定在200多ma

联机但是卡在白苹果

白苹果

第一次遇到,求经验,少走弯路

网友:
音量排线断了,进不去dfu没有刷机

网友:
三七二十一先刷机

网友:
我遇到过是硬盘坏的……换一个硬盘刷机后正常。

网友:
现在已经大短路了,板层短路,mrs的主板好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