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oga 311 适配器输出只有5V 不是充电器问题

楼主(2019-03-19):
接到一台联想yoga311 进水机子 顾客说进水以后还可以正常使用 但电池耗尽后再没开机了 由于本人经验有限,看遍了论坛中的帖子后也尝试买新的线来试试,怕万一是线烧坏掉了。线到后进行测试但实际问题还是在主板。电池取下来充电后可以正常开机使用,但用适配器检测输入脚只有5V  由于板子上面很多零件都进行了排查,但忽略了输入端有一个过压保护的管子 图纸编号是PD105  在拆掉这个管子后适配器输出20v就正常出来了。本人修笔记本的经验有限,希望这点小经验对同行们有所帮助

www.chinafix.com迅维网_la-b921p YOGA 3 11.pdf

yoga311 原理图

网友:
这个管子如果没有替换的可以拆掉直接不要

网友:
这个管子是短路了吗?如果是这个管子坏了的话,估计是电压过高导致的,这应该是个稳压二极管

网友:
估计是USB-ID 爆掉。导致 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