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求助ipad5换硬盘后dfu无法切换恢复模式。

楼主(2019-03-19):
ipadair扩容换了硬盘后dfu模式刷机爱思刷到11无法切换到恢复模式。itunes刷机报错4014有时候2005不管装不装硬盘都是一样屏幕也不亮都是黑屏不出白苹果。硬盘确认过也重写过几个实验一样问题。硬盘底座阻值也测量正常供电也正常。有遇到过的大神支个招。还有台6s也是这样的问题。很相似。

网友A:
你这想都不用想,肯定是吹到旁边的CPU了,将CPU吹虚了或吹连锡了,干CPU可有得玩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想都不用想,肯定是吹到旁边的CPU了,将CPU吹虚了或吹连锡了,干CPU可有得玩了

你说的是上层吗?下来重新植下看了

网友B:
看看U和暂存是不是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看U和暂存是不是爆了

显微镜下没有看到爆没发现异常。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主板少了一个u8400这个原件可以短接吗这个有没有影响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样的,不过我的是在正常模式里不走进度条,白费,

网友:
2台这样的情况了。

网友:
我也废掉了不止2块主板,都是这样情况。可以试试用MacBook 下烧程序,还有就是硬盘重新格式化,写入新的底层和序列号试试

网友C:
搞定了一台就是暂存问题一台直接除了点胶也就是他们说的放气。直接450。风枪加焊。刷刷正常刷机一路过。就是还有个问题屏幕旋转是颠倒的。就跟正常的反方向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搞定了一台就是暂存问题一台直接除了点胶也就是他们说的放气。直接450。风枪加焊。刷刷正常刷机一路过。就是 ...

方向反是底层问题

网友:
换黑盘和原来的硬盘同一厂家

网友:
不用看。ipad5 很容易爆上盖的。就在硬盘旁边

网友:
CPU爆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