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硕]
华硕y582l进系统死机 有时不显示维修

楼主(2019-03-19):
机子故障是有时不能显示,有时能显示,但是进到系统显示欢迎的时候就死机,有时也能用一会才死机,但是不会黑屏。
不显示的时候有时没有复位,有时又有,但是电流很低,在0.35到0.5左右,死机和不显示都是CPU供电在1.1v左右,但是电感节点测到的频率很低,进入了低功耗了。
由于是四代处理器,如果是因为CPU无法配置的话,电压应该是1.7v而不是1.1v,结合到系统的时候死机,因为系统的时候CPU供电会频繁的切换,和条件都正常也不出复位,判断CPU供电芯片的通讯异常。经过一番努力,最后测出svid的alert漏电,直接一刀切,再上锡,打点绿油完事。
本人没有乱焊的习惯,不然这种故障,要是丢到bga焊一下,没准又能用个三五天,后期会增加维修难度。

网友:
alert漏电怎么判断出的,切掉会导致cpu和vrm无法通信啊

网友:
这个好像很厉害    ,, 怎么判断的呢   ·

网友A:
很好的帖子,学习了。

直接一刀切,再上锡,
这句话是指切了之后拿锡直连吗?
漏电是怎么测出来的,是什么原因导致漏电呢?

网友:
楼主威武,这都能查出来

网友:
这才是高手会修机器的高手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牛逼    这都能修好

网友:
alert电压偏低么????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很好的帖子,学习了。

直接一刀切,再上锡,
这句话是指切了之后拿锡直连吗?
漏电是怎么测出来的,是 ...

是和旁边的信号之间漏电了,切开是让间距变大,上锡肯定是切断后需要联通了。怎么判断这个一言难尽啊,多费神多思考再加点运气

网友:
感谢楼主传授经验,小白学习了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技术精湛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漏电LZ都能判断出来..   基础实打实的稳...

网友:
这就是高手

网友:
换做是我就只会三板斧了    其他搞不了

网友:
图文并茂很好的帖子,学习到了。

网友:
不乱来就是高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