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刷机报错]
XS 扩容512G 刷机-1案例分享

楼主(2019-03-20):
【故障机型】

  苹果XS64G

【故障现象】

扩容后刷机"iTunes" 软件报-1, 爱思助手60%卡机报错。

【故障分析】

1,2019年1月开始A12 CPU 平台扩容新盘刷机用爱思助手是刷机不过的,iTunes刷机才通过。

2. 用iTunes刷机一直报53或-1  刷机多次都是这样来回刷机10次以上都是这样,初步判断为基带电路出问题。

【维修过程】
1.首先用显微镜观察主板正反面 和硬盘周边外观没发现异常痕迹。

2. 更换一颗好的64G 硬盘进行刷机还是报-1.担心服务器问题,刷机3次都是一样。

3. 测量基带电路供电都正常,

4.分层测量通过鑫智造图纸点位查询软件测量中层阻值对比无异常

5.再次装回512G 硬盘进行再次刷机,"iTunes" 软件报-1, 爱思助手60%卡机报错,通过同行和老师分享还是基带电路问题。

6.我决定从市场重新购买一颗拆机的XS64G 硬盘刷机成功了。

7.给之前购买512G 硬盘找卖硬盘老板给我重新修复写硬盘再次焊接上故障修复。

【维修结果】

写硬盘底层问题引起,更换新的硬盘重新写硬盘后OK.

【维修总结】

1,A12 CPU 平台扩容新盘刷机用爱思助手是刷机不过的,iTunes刷机才通过,不要去走弯路浪费时间。

2.  刷机时间段最好在凌晨2点到晚上19:00之前, 晚上20:00-24:00 这个时间刷机容易报53 , 爱思60%报-1.

3. A12 CPU 平台扩容尽量买拆机盘, 空白盘写硬盘资料容易出问题。

网友:
相当可以

网友:
被苹果验证服务器卡误导了,走了很多弯路

网友A:
就是硬盘本身的问题是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就是硬盘本身的问题是吧

硬盘底层的问题, 重新解码 写硬盘底层和资料才成功

网友:
走进度条卡住报错53基本就是底层问题 与拆不拆机的硬盘无关

网友:
付费之后发现我没判断错 果然是底层的问题

网友:
真心羡慕老板的技术,还带点嫉妒

网友B:
谢谢分享,学习了。看来新版的写底层工具还需要优化

网友:
这个厉害了 啊

网友:
一般一般,走了很多弯路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分享,学习了。看来新版的写底层工具还需要优化

A12 的CPU 硬盘扩容底层问题碰到几次了,不同的现象

网友:
好牛,还是技术好,学习了,

网友:
技术好就是牛,虚心好好学习,有技术才是硬道理。

网友C:
修主板眼都花了,  看着手机的主板办更小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修主板眼都花了,  看着手机的主板办更小,

手机主板比电脑主板少N倍 ,就是一台笔记本电脑的内存条那么大,但是元器件不少

网友:
高手中的高手,值得大家学习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还木有扩过512g。。。学习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不错,,这新机子都能弄了,第一次总是比较牛。

网友:
谢谢 我正好维修到这个机器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这种比较详细的说明我比较收益,值得这5毛

网友:
思路也可以 技术也牛逼

网友:
手机主板比电脑主板少N倍 ,就是一台笔记本电脑的内存条那么大,但是元器件不少

网友:
楼主技术真高,分析透彻,值得学习。

网友:
现在不验证基带了,,所以现在报错 4013 1 -1等都不是基带这边造成的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。。我也碰到一台差不多故障的机器。。

网友:
看着手机的主板办更小

网友:
写底层又什么好的设备推荐一下!!!!!!1

网友:
硬盘底层的问题, 重新解码 写硬盘底层和资料才成功

网友:
感谢楼主传授经验,小白学习了

网友:
真的想学手机啊

网友:
老板果然是大神啊

网友:
就是硬盘本身的问题是吧
就是硬盘本身的问题是吧

网友:
哪个大神能研究一下苹果硬盘的最底层的 应该富士康和广达内部的人能知道

网友:
有技术才是硬道理。看来新版的写底层工具还需要优化

网友:
换手机硬盘像玩似的,真心感觉厉害呀

网友:
手机维修入门难不难呀,好期待哦

网友D:
楼主修工控的 这手机都搞起来了  不错呀

网友:
硬盘底层的问题楼主技术好好果然是底层的问题

网友:
楼主技术过硬,值得表扬。厉害

网友E:
维修搞了几年后,有点疲惫了,这些事只能让年经人做了

网友F:
X   升级内存  表示不敢搞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X   升级内存  表示不敢搞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..

X 以上机器扩容,硬盘直接打磨,这样安全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维修搞了几年后,有点疲惫了,这些事只能让年经人做了

我快10多年维修了, 维修确实疲惫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修工控的 这手机都搞起来了  不错呀

业余搞手机,主要上班搞工控,-----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X 以上机器扩容,硬盘直接打磨,这样安全

你的意思是不用拆、硬盘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的意思是不用拆、硬盘吗

要拆硬盘啊,楼主的意思就是用机器磨掉,而不是吹下原来的硬盘,是为了降低风险

网友:
看看效果哦·····SHISHI LOUZHU!!

网友:
楼主是高手,手机只会换换电池换换屏

网友H:
胆大心细 手工很重要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顶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胆大心细 手工很重要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顶个

修手机就要胆大细心,感谢支持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现在修机子都不容易啊楼主还是很牛的

网友:
楼主技术好好楼主技术好好楼主技术好好

网友:
手机主板就不能元件少点,

网友:
听说扩容以后板子容易坏是不是呀

网友:
扩容加热会影响主板电路吧,不知道会不会这样

网友(2019-04-19):
这机子给我 我都不敢拆啊。:'……。…。…。…………。…。…。…。…。…。…。…。…。…。……。…。…。

网友:
那就是说iPhonexs扩容不支持爱思助手,在iTunes上就可以。。。。  学习叻    、

网友:
分析的过程受益不少------------想起那个故事,划一根线不值钱,知道在哪里划钱财值钱

网友I:
安卓手机能不能扩容啊,64G太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安卓手机能不能扩容啊,64G太小了。

              安卓手机没人扩容的,

网友:
厉害学习了!还是大神厉害

网友:
扩容是个功夫活,工艺要求比较高

网友J:
楼主的焊接,以及取芯片的功夫真是比较高,

网友G:
引用 网友J:
楼主的焊接,以及取芯片的功夫真是比较高,

呵呵,焊接手工一般,老了眼睛有点老花

网友:
高手中的高手,值得大家学习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艺高人胆大

网友J:
引用 网友G:
呵呵,焊接手工一般,老了眼睛有点老花

这么小的东西让我焊的话,会很吃力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这么小的东西让我焊的话,会很吃力

焊接手工一般,老了眼睛有点老花

网友:
苹果手机扩容之后手机会不会变慢一些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