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东芝E8打印出的表格是梯形故障

楼主(2019-03-20):
如题一台东芝E18(DP1800)打印机打印出的表格是梯形,上宽下窄,相差不多有1公分,直线不像个直线,上图,请大师指点下是哪里有问题

网友:
横向进的,还是竖向进的纸?打一张竖向的看看

网友:
不行就用A3的打一张看看

网友:
显影或成像组件有问题。A3打印看看有没有规律。

网友:
估计转印齿轮有问题,好像跳齿了。

网友:
不会吧,有时打出来还是好的呢,出纸时是有点斜

网友:
现在要是打A3纸会出现错误,我也设置好了A3 上图看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