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 870A USB3L 只认一根内存,大师快来!

楼主(2019-03-20):
技嘉GA 870A USB3L 两个内存卡槽,靠近cPu的那个不认内存,第二个开机正常。
cpu

网友:
个人维修意见:先换个U看下,其次用放大镜仔细看下CPU插槽的针脚,经常碰到客户自己装机或动CPU把针脚弄弯弄断,造成无法无法双通道的,这类我店里碰到的很多,弄弯的慢慢扶正,断了的直接换板吧,换座子的不多

网友:
我也遇过同样故障,我的办法是,用万用表逐一测二槽对地电阻并对比,发现其中一脚不同(数据脚),沿不认的这一脚走线,发现在CPU座下方霉变断线。
这故障,CPU有问题也会这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