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B75M-D3V不触发,有5VDUAL 该怎么修?

楼主(2019-03-20):
技嘉GA-B75M-D3V不触发,有5VDUAL ,有3.3V待机,该怎么修?

网友:
短接主板触发针电压可以拉低吗?

网友A:
RSMRST  PW+  DPWROK  晶振   PSON是否断线 都测下

网友:
按时序修

网友B:
这不是废话嘛!这话谁都懂得说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不是废话嘛!这话谁都懂得说!

他没说错呀,就是按时序来呀,因为每个信号和供电都会,楼主都没说查了什么

网友:
给多点条件信息,帮助的人才会 多~~

网友C:
RSMRST  。  DPWROK·······等等关键的信号都没有说清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SMRST  PW+  DPWROK  晶振   PSON是否断线 都测下

RSMRST问题,,查出来了,一个三极管控制电压问题,有图纸就是好查。。谢谢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RSMRST  。  DPWROK·······等等关键的信号都没有说清楚。

RSMRST问题,,查出来了,一个三极管控制电压问题,有图纸就是好查。。谢谢。。

网友(2019-06-07):
R424阻值多少?正常就 去掉C143 ,去掉Q74,短接1,3脚  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