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TPN-Q140,电流0.4A不显示

楼主(2019-03-20):
惠普TPN-Q140,版号是DAY31AMB6C0,电流0.4A,不跳动,客户说升级BIOS失败,就开不了机了,我刷了十几个BIOS,HAISHI 不行,感觉不是BIOS的问题啊,于是提心吊胆的把CPU考了,谢天谢地,CPU没有烧掉,可是还是原来的为题,下了一个时序图,一步一步排查,除了内存复位信号,其他的信号都出来了,实在不知道忘哪里查了,想到是广达的主板,又把个电路的转换电压也查了一遍,还是没有结果,

借用一个图片

网友A:
有无跑码!!光说电流,有没有抓内存波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无跑码!!光说电流,有没有抓内存波形

没有读内存,内存复位也没有,内存供电,VDDSPD都有

网友B:
客户升级bios坏的  竟然不是BIOS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客户升级bios坏的  竟然不是BIOS问题

客户的鸟话你也信?说话不重要,信不信谁的话不是重点,重点是信他的人品,人品好的话不会假,人品差的话不可能真。

网友:
南桥有没有读bios.抓个波

网友:
客户刷了BIOS,你EC要重刷的。这才是关键,你怎么去动桥了,有用一定给我加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客户升级bios坏的  竟然不是BIOS问题

我也是那个啥疼了,碰到这么奇葩的电脑

网友:
CPU有没有读取BIOS是关键,先测试CPU寻址没

网友D:
建议打下BIOS  1 2 5 6  脚对地阻值,是否值相差不大,或许碰掉什么电阻之类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我也是那个啥疼了,碰到这么奇葩的电脑

我之前遇到一台恢复下BIOS就不显示了   后面直接没修好  刷了N个都不行

网友E:
再找bios刷吧,论坛一哥们刷了10个才刷亮,我们要向他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再找bios刷吧,论坛一哥们刷了10个才刷亮,我们要向他学习

论坛的BIOS我刷了十多个,网上买了一个,原机备份的合成了都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之前遇到一台恢复下BIOS就不显示了   后面直接没修好  刷了N个都不行

你的出现让我知道,蛋疼的不只是我一个人,维修路上不孤单了

网友:
是啊,读取BIOS一次,波形一闪而过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建议打下BIOS  1 2 5 6  脚对地阻值,是否值相差不大,或许碰掉什么电阻之类的

阻值都差不多,500多,BIOS第一脚有波形,一闪而过,感觉BIOS信号电路应该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