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7460 板号d821 电流0.8不亮

楼主(2019-03-20):
需要方法的请留言加分。

FOXCONNCHINA -2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20090101 -5 -5 留着回家当饭吃吧,我不需要.

网友:
图片看出来你刷了BIOS

网友:
留着回家当饭吃吧,我不需要.竞然想来这么一手.

网友:
看图片像是刷过BIOS  这样的新机器线路问题的可能不大

网友:
图片看出来你刷了BIOS  BIOS大把的吧

网友A:
这个款式的机器很讨厌   放电后 开机整不好开机不显示  有时候刷BIOS 刷了怎么都不会显示   有时候上COMS电池开机重启几次又显示

网友:
这个简单的很,直接在BIOS 设置 AC  ADAPTER WARNING 禁用就行了,简单的很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分享,大家的喜悦的洗衣柜

网友:
这关子卖的 真好

网友:
这操作有点                     6666                  ·

网友:
搞得这么神秘干嘛?

网友B:
小板接口排线松了,就这个问题还嘚瑟?我就想说声,我呸!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款式的机器很讨厌   放电后 开机整不好开机不显示  有时候刷BIOS 刷了怎么都不会显示   有时候上COMS电 ...

开机关机几次就正常了,这机器就是要开关好几次才能显的。

网友:
建议发帖分享就直接分享维修方法和过程 没必要要求加分留言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小板接口排线松了,就这个问题还嘚瑟?我就想说声,我呸!。

大神分析的八九不离十,我刚修完一台 14-7460,送来时的故障是之前有时不开机,需要顾客多次关上和打开屏幕后就能开机了,最后是干脆整么样都不开机了,按下开关按钮后风扇开始转,屏幕没显示,机器前面 的指示灯提示3橙色一白色错误提示,电流跑800多,官网提示应该是BIOS电池没电了。
拆机着重检查BIOS电池位置很快就发现开关小板那头的排线靠电池那一头松了一半,估计是屏幕荷叶太紧了连接的键盘脱手又太软,开合屏幕时导致键盘脱手及主板变形从而挤出排线。
把排线插紧后开机,这时机器会反复掉电3次,但然后屏幕任然没显示,指示灯同样显示3橙1白,估计可能是之前反复让BIOS断电甚至是开机后断电导致BIOS错误,这时按官网恢复BIOS的操作,按下CTRL + ESC 案件开机。按了有5,6秒屏幕就亮了并进入BIOS还原界面,选择还原BIOS后重启机器就正常进入操作系统了。
最后用E8000固定排线,撬开点屏幕荷叶盖子上机油,装回去后又进系统上官网下最新BIOS刷进去开机测了一上午才放心交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神分析的八九不离十,我刚修完一台 14-7460,送来时的故障是之前有时不开机,需要顾客多次关上和打开屏 ...

戴尔这款机器就是砸自己的招牌货,基本就是个通病。太多这个问题了。插好要用胶粘好,不然时间长了一样会松掉。

网友:
这个款式的机器很讨厌   放电后 开机整不好开机不显示  有时候刷BIOS 刷了怎么都不会显示   有时候上COMS电池开机重启几次又显

网友:
就这个还掖着藏着 啊呸

网友:
说 我呸的人都是没素质的人,论坛那么多人问这个机器该怎么修,你们怎么不去回答?反而对我这个没技术含量 的帖子这么感兴趣?既然你们都知道方法,怎么不早早的公布呢?

网友:
我去还是这种鸟机,真的是垃圾透顶了

网友:
不过看评论有了解很多情况啊,发个贴大家来讨论还是不错的

网友:
一点小问题还藏着掖着... 我也就随便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