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45VD,触发掉电,偶尔可以点亮,秒修!

楼主(2019-03-20):
华硕X45VD,触发1秒掉电,电源指示灯亮一下,电流0.45A掉电,刷BIOS,解决!!华硕X45VD  板号X45VD R3.0 --板载I3 板载内存

华硕X45VD 板号X45VD R3.0 --板载I3.rar

网友:
这应该是华硕通病  修过好多台 BIOS 就不需要了 本人路过

网友:
收下了,谢谢分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

网友:
这机器基本都是BIOS问题多,拿到手机本都先刷BIOS

网友:
这应该是华硕通病  修过好两台台
也是刷BIOS

网友:
这个机bios问题多   刷好无数了

网友:
0.45的时候有CPU 供电吗

网友:
一下好,一下不好的 最难搞了。,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现在修板都是BIOS了吗,不触发BIOS,不跑码BIOS,卡LOGO BIOS 掉电BIOS...

网友:
现在也就只能修这样的问题了,查电路都闲麻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