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oga 13 mb panasonic 开机用一会就出现花屏死机

楼主(2019-03-20):
yoga 13 mb panasonic 开机用一会就出现花屏死机,死机的时候摸CPU上面很烫,然后接着开机不显示,或者掉电,需要等一会机器凉了再开又可以显示,没图纸不知道怎么查 啊

网友:
这机器CPU容易坏,

网友:
手上有一台故障和你的一模一样

网友:
故障解决了记得分享下哟

网友:
就是cpu坏了

网友:
换U吧,可怜的娃,一体U在笔记本上故障率已在上升了。离分家不远了。

网友:
我就是掉这个机器坑里的,换了个板子,刚过1个多月就坏了。后来是重做CPU好的,记得还掉了好几个点,还好只有3个点要补线

网友:
这个是那种没有散热风扇的本子吧

网友:
用示波器查查 CPU 电杆的波形看看那

网友:
那就把CPU压一次 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