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15N530屏幕拖影 底色为粉色

楼主(2019-03-20):
求助大家,edp的屏 开机仍然显示关机前的画面,屏幕底色为粉色,其它正常怀疑屏坏了,但是手上没有屏测试,大家帮忙分析下

网友A:
搞维修 没有配件, 是搞不了维修的 ,你这个故障百分百的屏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搞维修 没有配件, 是搞不了维修的 ,你这个故障百分百的屏坏了

感谢支持,东北最北边,维修的太少,笔记本很少修,显示屏修的多一点

网友:
外接看一下就知道了,屏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