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deapad 100s不加电

楼主(2019-03-20):
这机器 把平板的主板做成了笔记本还用的是5V电源,来的时候故障为不加电,接电源0.01无反应。
果断拆机,我晕这不是平板主板么,
拆开后面散热贴片
因为没图纸所以绕着CPU硬盘内存供电芯片附近测了一圈无发现短路。
看看万能的迅维有没有程序吧。
好的终于找到了一个兄弟的帖子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112649-1-1.html
下载好后摘芯片,刷的时候每次校验都过不去,我看缓存区有内容就没管直接焊上测试。
奇怪?怎么还是不开机。
看了看这个板子又看了看我旁边修手机的哥们……我记得有的平板不接电池是不开机的这个不会也是吧?
装板,插好所有的接口再接电源有充电电流了?!
开机跑码。差点就告诉顾客修不了了好险。

网友A:
兄弟,今天我也碰到这个本本了,但是症状不一样。电池充满后放一个晚上电就一点都没了。而且待机电流很多,拿掉电池后有0.7-0.8A,接上电池开机最大电流居然有4.5A了,但是随机配的充电器只有4A,所以想问一下你这个本本待机和正常运行电流是多少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兄弟,今天我也碰到这个本本了,但是症状不一样。电池充满后放一个晚上电就一点都没了。而且待机电流很多, ...

这个机器电流很低的,我记得也就1A那样吧 你是不是像平板一样有微短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