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测试好]
THINKPAD T580 bios

楼主(2019-03-21):
THINKPAD T580 bios已经修改过ME,开机显示快主板版号:17812-1
ME版本:lenovo11.8.50.3460

下面这几片主板都是插USB进不了BIOS(这个问题可以升级BIOS解决),我全部都刷了上传的这个BIOS已测试好用

亮机图

网友A(2019-09-02):
不可以用  刷完报警

网友(点评):
描述不清楚,THINK的机器,刷了都报警!具体情况是什么?

网友(2020-01-08):
不能加分了。准备试一下。

网友:
可以用。
原芯片是Winbond  25Q128JVSG,可以用。
用替代芯片25Q128FVSG不能启动。

网友(2020-05-13):
引用 网友A:
不可以用  刷完报警

屏亮报警还是屏不亮报警

网友(2021-03-05):
这个BIOS确定可以,刷了就正常了

网友(2021-06-01):
本来 报警 刷完还是报警什么问题啊

网友(2021-12-04):
我这个有不充电 也不开机的板子,公共点是12V的电压 对不对?

网友(2023-07-22):
你这个看着是集成显卡的板子呀,有独立显卡的板子没有

网友(2023-09-06):
收藏备用,各位测试后有问题反馈一下

网友(2023-12-09):
能不能解密????有密码

网友(2025-04-18):
刷了不显示,去下载另一个某宝8元买的显示正常了

网友:
楼主BIOS是好的刷完就亮机了,另外这个BIOS独显的也是可以通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