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CL]
TCL 55F6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

楼主(2019-03-20):
TCL 55F6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

  机器型号:TCL 55F6

  机芯:T960A

  故障现象:液晶电视不开机

维修与分析:

  通电摸主芯片温度异常,断电测量阻值发现UD018对地短路,焊开UD018后,后级仍是对地短路,拆下主芯片后阻值恢复正常,安装新主芯片后开机正常,但是发现主芯片温度非常高,自动关机,后开机瞬间分别测量各个供电发现UD018输出电压异常,1.8V高到2.5V 左右,后更换UD018后故障排除,此板是由于UD018损坏导致主芯片烧坏,UD801 输出电压过高造成。

网友:
现在主芯片坏的越来越多了,好在马家芯片多。

网友:
高手,向老司机学习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