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-5480不充电

楼主(2019-03-20):
    前几天回收一台DELL 14-5480

客户说电池不充电,其他都没事@@!

幸亏拆开看了一下,应该是学生吃饭把饭干进去了。然后价钱你懂得

下面先说说机器情况

能开机进系统后,只显示电池和电量,不显示充电,。注意:不是显示的---电源已接通未充电

客户说,进水后拿给上家修,上家又拿到其他地方修好拿回来给他了。。。。

还说上家确定电池坏了。

尼玛,真信你个鬼了。

发了个电池,今天下午电池到货,装上后故障一样。

老老实实检查主板吧,

充电芯片bq737 测芯片20脚 18.75v   ,6脚  2.65v ,

5脚  0v ;16脚  6v  ; 8、 9 是0V

看论坛其他帖子说8和9是3.3,不正常啊,

换充电芯片试试吧,刚好手里旧版有个PQ737,

换好后通电待机正常,装上电池不开机,电流表跳到了1.4A。

应该是充电了,开机测试OK

版号

网友:
这种不充电一般都不修,风险大

网友:
技术很好 学习一下

网友:
换了就好了说明板子好修问题不大

网友:
这鸟上家技术也太烂了,估计也是个半吊子,被你捡漏了。

网友:
手里面有台联想的,727换了还是不行,好像是EC的问题了,还没有这个EC

网友:
通电待机正常装上电池不开机然后好了不是不开机吗

网友:
修了2家,换芯片能好的问题都没搞定啊,看来那2家技术实在不行

网友:
这确实简单,你得感谢上家给你送钱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HP机器充电芯片是BQ24736 显示充电符号但是充不进去电没查出来

网友:
换芯片能好的问题都没搞定啊,看来那2家技术实在不行

网友:
不充电的不怕  集成度高的就怕   修了不亮就配

网友:
换个充电芯片就好了 这也算是秒杀了      运气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