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L430 不开机。不插CMOS可开机但关不掉经验。

楼主(2019-03-20):
     今天收到一台L430机器,集显,不开机,按开机无电流。

      故障现象是:不开机,COMS电池掉后可以开机但无法关机。 开机键的圈灯一直亮。

       检修过程:
                   1。按开机键,电流从0.00到0.01, 开机的键按下后,3V,5V能够起来,但不出SLP_S3#及SLP_S4#信号.后面电压都没有.
                   2.  拔掉CMOS电池后,插电可以自动上电,显示正常,但按下关机键后, 没有反应, 一直没有反应.插上电池后,无法开机.
                   3.根据时序图(论坛中有),查PM_RSMRST#(3.3V),PCH_SUSCLK_KBC(1.6V,这个应该是个时钟信号,由南桥给EC),AC_PRESENT(3.3V)正常,
                     但是按下开机键后,南桥不发SLP_S3#及SLP_S4#信号,一度怀疑是 南桥的问题,但想不懂为什么不插CMOS电池可以开机.

                  4.考虑到可能是ME相关的问题,想先刷下BIOS试试,  但刷了后,不插CMOS电池可以开机.插上上MOS电池又是一样,

                   于是.我在没有插电池的情况下,先开机.然后用镊子强行短接G2701,然后再点就能开机了,感觉有点不好理解了,然后在关机时 我再用镊子短接G2701,就能开机了,重上键盘及CMOS电池,发现就这么好了,,,,,,,,,,,,

              5,不知道是换了BIOS问题,还是短接的问题, 后来没有验证.

网友:
没看懂是如何修好的

网友:
感觉刷程序好的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·

网友:
懵里懵逼的 就被你给搞好了

网友:
感觉应该是短接好的,如果是BIOS问题,拔掉coms电池也是不行的,但不明白为何短接开关会好

网友:
应该是短接跳线COMS放电后,RCTC模块复位了,

网友:
问题没解决。一定会返修

网友:
楼上的说RTC的瞎扯吧,这里是RTC电路?我都看不明白了?

网友:
不会返修的,这个看标题就是典型的BIOS问题,你刷了BIOS没放电

网友:
感觉应该是短接好的 ////////

网友:
我修台式机也遇到过刷了BIOS不显,然后短接me跳线就亮机的

网友:
学习了。。这种机器还是挺难修的。。。。。。谢谢楼主分享。。

网友:
我也没看懂怎么修好的。可能放电。也可能刷BIOS

网友:
看的有点懵逼

网友:
看来是把桥里的电放干净了

网友:
不开机的时候32.768  的晶振正常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