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z77主板,不出cpu供电,反复重启,时钟和procpwrgd时有时无,南桥不良了?

楼主(2019-03-20):
如题,本来是上电狂闪,后来换了几个三极管变正常缺供电的反复重启了。

把pwrok1拉低,测得桥1.05  1.8正常,vtt1.05  sa0.9都有了。就缺cpu供电。

cpupwm是95836,有en和供电,拆接地电阻后出cpu供电,换过pwm无果后查前级。

发现桥的procpwrgd时有时无,有的时候pcie时钟电压也会出,但是还是没有cpu供电。刷过好几个bios也一样。

没招了,来这里请教下大神!

网友:
桥  换一个看看咯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这个图挺好的,收藏了。
你拉低PWORK1会不会造成PROCPRWGD没有?
不过你这个是时有时无。应该不是这个原因。

网友:
没有拉低的时候测的,PROCPRWGD时有时无

网友:
这问题曾经遇到过也是CPU电管芯片条件都有但不出CPU电压。但不是Z77是技嘉B75-D3V-R1.2中的VCC3_ME电压无它是-SLP_A控制的,最后是MR14(75K)电阻坏。希望能给你个思路。

网友:
要是有实图加标准那就更好理解了!

网友:
能看图纸的都是大神,厉害了,慢慢学习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