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-71-N85P0-D03显卡打叹号

楼主(2019-03-20):
主板  版号6-71-N85P0-D03    1060显卡供电短路   修好供电换了2个显存 和换了1个显卡就能开机了  现在就是1060显卡打叹号   谁遇到过 谁解决了  我遇到2台机器都这样   希显卡供电都正常 显卡新换的   2个显存也是刚换的 机器一共是6个显存  大侠谁知道这个是啥问题 现在就是1060显卡打叹号

网友:
目前没见到有好的维修经验    我搞一台 搞了一个星期  通宵两天都没搞好

网友:
核心  和 显存  全部搞了  还不好

网友:
应该还是供电或检测信号不正常,还有就是BIOS版本不对

网友A:
一般时BIOS 问题,,,,,,,楼主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时BIOS 问题,,,,,,,楼主试试

BIOS 刷了好几次了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

网友:
搞过960的显卡 没搞定 显卡 显存 CPU 南桥 我都换了 还是感叹号 因为主板是客户换下来的 就做实验了 这个问题目前还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,不过楼主的本钱也花了不少了吧!机器却没修好要郁闷死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还是bios问题,建议刷个靠谱的!板子很新,我折腾玩玩,pm你了

网友:
我有料板出售,

网友:
还是bios问题.去淘宝买一个

网友:
最怕买到假芯片,也就是打磨过的,驱动你肯定搞过,不行重装系统试试,BIOS当然还有其它的也可再试试,仅建议,

网友:
显存问题!!!

网友:
显卡换主芯片还合算不?现在新的显卡好像没显存测试软件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IOS 刷了好几次了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...

那就更新驱动,或者重新安装就一点的系统试试,刷一个BIOS安装一次系统

网友:
960的显卡前天我也搞了一个 一直没有搞定  BIOS全部刷了一变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想问下这个显卡多少钱买的?

网友:
谁遇到过   版主出来说句话呀
这个问题咋解决呀

网友:
显卡修个屁呀 ,换

网友:
BIOS 有很可能的   试一试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我在重复一边  1这个是笔记本的板载显卡   2BIOS刷了好几遍了  在淘宝买的   显卡叹号这个问题谁能解决

网友:
这就难修了

网友:
显存你才换了两个,会不会是其它的显存有问题,我昨天遇到一个机子,显卡驱动能挂上,系统也能看的见,但是一用独显就花,鲁大师一测也花,然后换了显卡一样,最后把上面四个显存取下来,发现有一个显存下面有就点已经烧了,我装了三个显存尽然能够显示,用鲁大师一测发现显卡型号都 正常还是2G,现在刚发了货,不知道换上会不会好,好奇怪哦,少装一个显存尽然能够显示

网友:
win10系统下叹号芯片换过,可能还是BIOS,接着换BIOS试。

网友:
bios问题也会这样的

网友:
还换核心又换显存啊,,成本太高风险太大,直接换班比较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