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510P时开时不开机!

楼主(2019-03-20):
版号是NM-A032独显,加电有时候能开机,开机后有显示,有时候开机要掉电,大多数是不加电,不加电的时候测没有待机3 V 5V ,待机芯片是1225C,测待机芯片条件,没有开启电压EC_ON 测EC-on是EC的70脚发出来的,70脚阻值正常,换过EC,刷过BIOS也是一样。现在是没有思路了,求高手指点。。。

网友:
不加电是电流有小小的跳变,感觉像是短路一样,然后测EC的复位脚14脚只有2.4V

网友:
那就搞EC 的复位键鸭  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现在的机子越来越 操蛋               EC 和BIOS 导致触发问题一大堆

网友:
测ec工作满足条件

网友:
测量了ec条件就只有EC的复位脚14脚,不开机的时候是2.4V(开机的正常的时候是3.3V)EC 14脚只有链接一个3.3V上拉电阻,电阻的一端接的是+3VALW_R,正常。换了电阻也是一样的问题,现在直接没有思路,老壳是蒙的

网友:
不开机时断开连接的东西,慢慢排查,

网友:
和bios应该没关系,查查系统供电芯片的供电引脚

网友:
这个一看就是桥出了问题导致的

网友:
这个信号你强制拉高会变低不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也是新手,没什么思路能帮到你的...

网友:
新手表示把评论看一遍。积累下经验,以后可能会用到

网友:
现在已经解决复位信号电压低的问题,是一个RE6电容漏电造成的,但是还是有时候能开机,时候不能开,现在开机频率要高一点

网友:
已经解决!从一开始就走了弯路。因为这个板是同行接的,他给我就说了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,我一拿到板是就能开机,通电的时候测量是有待机3V 5V 后来才发现时序上是,开了机后才有3v 5v的。然后按着时序修发现插上电池开机的几率大很多。装上电池跟充电器发现大短路,按着然后查充电芯片,发现充电芯片发烫,换了充电芯片后故障解决

网友:
一般隔离管都会击穿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