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7250z反复重启不亮

楼主(2019-03-20):
m7250z 反复重启不亮  bios 刷过u内存排除不出 核显供电   以前遇到的都是桥爆掉 换桥 刷bios 就好了  或者是ec 出问题  时开机时不开机 换了ok  这个难道也是桥么....

网友:
查看看 有没有 电压没出来 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Pltrst出来没有看看

网友:
按时序查啊,,,,,,,,,,,

网友A:
bios 坑人啊  又找几个bios  还是bios问题 吐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 坑人啊  又找几个bios  还是bios问题 吐血

这种故障我一般刷一次不行我还会再刷一次,确定问题,因为这种反复重启BIOS可能性是最大的

网友:
电流到多少重启呢 多点信息 好分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