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ANC三色显示器问题

楼主(2019-03-20):
   SANC三色显示器,开机后画面出现后,整屏的横线,然后慢慢显示图像,各位有遇到过的吗?    这种问题我已经遇到两台了,原来还是好好的,用着用着就这样了。

网友:
感觉屏逻辑板有问题,先用万能板点一下试试吧,不行就查屏的逻辑板电路。(从软件到硬,刷软件先)

网友:
会不是屏上VGH和VGL电压出问题,我感觉你的故障时拖屏

网友:
屏的质量问题,慢慢泛白的都是屏有问题感觉

网友A:
这是屏的问题,这种问题只能越来越严重,最后完全不显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屏的问题,这种问题只能越来越严重,最后完全不显示。

意思是屏幕质量问题 ,没摔没碰,用着用着就这样了,  我已经有两个这样了,客户也不要了,这又来了这么一个,要是屏幕质量问题就没救了。

网友:
现在也有专门压屏的,按寸收费,可以联系一下。但小尺寸的不划算,主要是修电视机的。

网友:
杂牌显示器的屏都很伤心

网友:
换个驱    动     板    试试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拆开看看   有没有明显的故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·

网友B:
对比故障前后各栅极电压,就很快能确定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对比故障前后各栅极电压,就很快能确定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。

栅极电压?逻辑板上的吗?

网友D:
你好,屏坏了,加油哦,反正不要钱,行一点没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好,屏坏了,加油哦,反正不要钱,行一点没事

谢谢

网友:
以后的注意了,我也卖了不少三色的显示器,希望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栅极电压?逻辑板上的吗?

自      己 百  度  一    下

网友:
屏坏了,放弃吧,修不好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