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100s-14能开机 背光不亮 屏幕好的 求助

楼主(2019-03-20):
开机正常,就是背光不亮,用灯照着有显示。屏幕放其他机子上测试能亮, 红色箭头处19v屏幕供电? 绿色箭头处只有3.3V,正常吗?绿色箭头处是背光供电吗。5脚IC是 L2AA  用什么代换?

补充内容 (2019-3-21 12:29):
已经修复成功,应该是背光亮度控制IC?见9楼

网友A:
找图纸啊 看图纸修最好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图纸啊 看图纸修最好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额,没有这机的图纸呢,您有吗。谢谢

网友B:
没图纸就找屏幕的引脚定义,无非就是主供电19,开启和亮度调节。有屏线先换屏线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图纸就找屏幕的引脚定义,无非就是主供电19,开启和亮度调节。有屏线先换屏线试

19V正常有电。3.3V是开启电压?有,
屏线没有可替换的,不过量过都是通的。

网友:
供电 开启 亮度

网友:
目前看来 供电正常,开启信号有,,估计是亮度条件没有

网友C:
屏那边的屏线重新插了吗。这机器屏线容易松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屏那边的屏线重新插了吗。这机器屏线容易松

搞定,换了这个10脚的迷你小的ic亮成功

网友:
搞定,换了这个10脚的迷你小的ic亮成功

网友D:
联想100s-14能开机 背光不亮 屏幕好的,小IC有买吗?型号是R365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联想100s-14能开机 背光不亮 屏幕好的,小IC有买吗?型号是R365

我是在一样的料板上拆的。 买的话也不知道买什么样的, 这个应该是丝印,。我的不是R365 好像是 s36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