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c a1466用电池不开机插上外接电源能开机n修机

楼主(2019-03-20):
拆开观察基本都动过,问题比较特殊,用充电器能正常开机和充电,关机后用电池不开机,测了电池检测线路到ec没问题,电压也没问题,电池放电电压也没问题,控制端波形正常.  开始怀疑ec坏了,ec也是换过的。订料板换吧,换了后结果还是一样。怪了。只能反复测试,结果发现有一次开起来了!于是检测开机线路,果然发现问题。开机线路断线,是个假电压,用电池带不动所以开不起来!哈哈!估计前面修的两个脑袋也是被转晕了的!

网友A:
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是开机电路有问题,维修中肯定会遇到强行关机断电的步骤,这时候如果长按开关不能关机的话马上就要重点查开关等相关电路,正常这机器应该是要秒杀的,结果却是多修机?我有点想笑。

网友:
开机线路是什么东西.开关键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是开机电路有问题,维修中肯定会遇到强行关机断电的步骤,这时候如果长按开关不能关机的话 ...

开机线路查不出问题是通的哥电压也是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