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笔记本进水二修机

楼主(2019-03-20):
接同行送来一台DELL进水笔记本不加电,拆机后发现别人已经修过  进水机先看了一下无明细显断线。虽后插电测待机3 V 5V 正常。因为进水位置在CPU背面(CPU和南桥是一起的)把固定散热片的铁片拆来发现后面有断线,飞线后上电自动触发,然后装上散热片接屏后亮机。
像这样种情况太少了,只要仔细看就会有惊喜。

网友:
修机子就得多想多看少走弯路

网友:
图片拍的真不清楚,维修 就是这样,有时心待细才行啊

网友:
进水的不处理好 容易返修  我修进水的 进水的地方过一遍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