保内小新air13进水主板坏维修

楼主(2019-03-20):
找了一圈没找到图纸,问题是进水按开机键没反应,换了键盘,拆了coms电池能触发开机,就是按开关没反应,不知道是键盘接口那个线是开机线,直接触发毫无反应,一边测接口电压压一般按开关发现每个脚电压毫无变化,可以肯定一定是断线了!于是我把每个接口周围的线找到后极通通短接一遍,终于在一个三极管旁找到了能开机的触角,于是又用聂子一个脚一个脚连接口针脚按开关试,没试几下就找到了开关脚,直接飞线解决!

网友:
思路清晰修的到位

网友:
以有联想的保内板子可以直接换新!

网友:
联想保内板子进水,售后会给你换主板,价格你懂的死贵死贵那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