矿机显卡和主板进水

楼主(2019-03-20):
矿机工作时下雨显卡和主板进水了!用风枪吹干后找不到显卡!蓝宝石RX570!11片显卡啊!求大师指点怎么修显卡!

网友:
你最起码换个主板试试吧!不可能这么多显卡全坏了吧

网友:
换过了普通主办!插显卡后集显不显示!查显卡核心电压0.95v 显显存电压1.54v 5v 3.3v 12v 电压都有

网友:
心里疼啊!当初36000元买的啊! 本钱还没回来!

网友A:
那个pll电压有没有?N卡先出显存再出pllA卡好像先出pll

网友:
明天上图

网友:
显卡有几片12V保险电阻烧的阻值增大!己修好!主板要Bois设置!现在在就一片没核心电压的问题没解决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个pll电压有没有?N卡先出显存再出pllA卡好像先出pll

已经修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