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TPN-Q159 风扇狂转,掉电。

楼主(2019-03-20):
HP  TPN-Q159 ,接电源,可以正常亮机, 风扇狂转,掉电。  故障原因,看图。

R162电阻问题,手里没有这种电阻,直接换了个100K的电阻。故障解决。

网友:
厉害了这个都找的出来,但考虑下是不是温度问题

网友:
修机够冷静细节决定成败!经验!

网友:
这样整将监控不了CPU温度了,小心U,楼上瞎扯蛋,这哪里是温度问题,明明是热敏电阻好不好,灌水也要有点水平,

网友:
看不懂,不过还是学习了,

网友:
换成电阻没事 风扇常转 rtc好像是热敏电阻 通过温度改变自身阻值 从而改变输出电压 来控制风扇转速。

网友:
6楼说的对,这样改主要是怕风扇坏,而测温电路不动作,强行运行。

网友:
问题不大,还有其他温度监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了那个电阻就没温度控制了那个电阻是温度控制的  热敏电阻

网友:
先修好,不行再换热敏电阻好了,

网友:
没遇到过  修的比较少 热敏电阻在哪里找到

网友:
这是个通病了,我修过好多,原因是隔尘棉腐蚀造成的,一般我都会把隔尘棉刮干净

网友:
惠普出了名的温控坏,之前又遇到过几次

网友A:
在吗,请教你一个问题,我的电话15801781568,联系不上你打一下电话,我回复过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吗,请教你一个问题,我的电话15801781568,联系不上你打一下电话,我回复过去

什么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