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6SP 开机小电流 20毫安定住

楼主(2019-03-20):
开机20毫安左右 抖一下定住 小电流 查CPU供电都正常 复位正常 后面检查时钟电路正常阻值 电压不正常 没有0.5 果断换Y0600 开机电流上去了 修复完毕

网友:
高手别喷 小白可以看看 小县城不容易 手机笔记本 台电脑等等 都要会搞

网友:
很厉害,我都不会修手机

网友:
一般10——20ma都是查晶振吧。

网友:
CPU工作不正常电流一样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