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B75-D3V特殊的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9-03-21):
     同行送来一块技嘉B75不上电的主板。说没有 1.05V--ME电压。换了芯片RT9018B。还是没有电压出来。
     接过板大致测量。主板无短路。无掉件。心想:桥的ME1.05V电压在待机时就有的。有或无此电压都不会影响触发。就按不触发维修。接着就是待机的几大要素(RSMRST。-DEPSLP。DSWVRMEN。RTCVDD。INTVRMEN。-RTCRST。5VDUAL~~~~~等等)都正常32M的晶振也换了就是不触发。难道是桥坏了吗?心想。技嘉的B75桥坏的几率太小。还是先看看ME1.05在待机时为什么没有吧。测量MU1的2脚开启脚无电压。而2脚是受桥的-SLP_A控制。测量-SLP_A电压为0V,正常时为3.3V。说明桥的工作条件有部分没有满足。虽然待机电压正常,桥还发出-DEPSLP信号。直接就量BATLOW#_GPIO72信号.大喜0V。此信号必须是高电平才能触发。BATLOW#_GPIO72信号是通过一个8.2K电阻接3VDUAL。图纸上的元件是RN20(8.2K的排阻)。换掉RN20主板修复。因不会传图大家可以对照图纸查看。图纸和位置图本论坛有。
       总结:根据B75的上电时序。PCH在待机时增加了一些信号,电压,比如: SLP_A#,作为AMT电压的开启信号,此信号基本不采用,如采用,此信号在触发之前就会产生。BATLOW#_GPIO72此信号为低时会导致不开机,由3VDUAL上拉。······等等。希望此贴对维修技嘉B75主板不触发的弟兄们有帮助。

网友A:
我的主板就是这个型号的,问题也死活不触电,感觉就是电源坏的一样。 可我电源是好的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主板就是这个型号的,问题也死活不触电,感觉就是电源坏的一样。 可我电源是好的阿

先查-DEPSLP和RSMRST的电压情况。他们都是3.3V的高电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