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启动蓝屏,0x0000007b

楼主(2019-03-21):
看网上大多说是硬盘类型不兼容,改成achi模式,但模式一直是achi啊,改其他模式也是蓝屏,重装系统也一样,造成蓝屏的还有其他原因吗?

网友A:
请尊重我们维修的,不要去客串,解决不了还麻烦

网友B:
有其它的问题,电脑主板,显卡,CPU,硬盘,外设,桥,主板上各个芯片都有可能导致蓝屏的

网友C:
啥配置?装的啥系统?有换过系统试下嘛?我碰到过好几个同行,装个系统装不进去或有问题,会死磕一个系统在那装。
这类7B蓝屏,常规老电脑多数是因为硬盘模式IDE/AHCI问题,软件层叫磁盘控制器驱动(IT天空的skyiar可以试下),这类一般直接更改BIOS硬盘模式或更换系统解决    新款电脑有些带NVME固态装Win7的,系统没有内置NVME系统补丁(KB2990941 和 KB3087873)也会出这个蓝屏,这种要么自己集成NVME补丁,要么直接上WIn10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尊重我们维修的,不要去客串,解决不了还麻烦

不好意思,我是在电脑店当学徒的,这些规矩不太懂,以后会注意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其它的问题,电脑主板,显卡,CPU,硬盘,外设,桥,主板上各个芯片都有可能导致蓝屏的

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啥配置?装的啥系统?有换过系统试下嘛?我碰到过好几个同行,装个系统装不进去或有问题,会死磕一个系统在 ...

谢谢,是老电脑了,一直装的win7,等老板同意的话,装个XP看看,现在老板没时间,说先放着,我只是学徒,好多不懂,不敢动,谢谢了。

网友:
碰到过一台机器怎么安装都不行,后面发现还是CPU造成的!

网友:
维修店学徒不更简单了,他没时间你就利用店里的资源自己研究啊

网友:
先把您的主板报说出来阿,最好把机器全配置和详细原因经过都说出来好判断是什么原因。

网友:
硬盘故障,磁盘控制器,或有坏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