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 x1 carbon 板号:13268-1不显示维修

楼主(2019-03-21):
故障描述:同行自己换错屏导致屏幕不显,外接显示。整板图:

故障诊断:拆机直奔屏接口,测量J10屏接口供电引脚19、20、21对地阻值无穷大。
维修过程:通电测量F3右端电压3.3V一直往下降,怀疑F3开路或者电容漏电,断电测量F3无穷大,拆掉F3直连,故障依旧。

查到转换管Q22,5脚0V,省点时间,一坨锡直连5、6脚,接屏亮机。

亮机图: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就好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这个还算好搞。

网友:
转换管坏 了

网友:
3VLCD 屏芯片供电的管子坏了 这种还挺多 的